楼主(2011-09-07):
315KVA康明斯发电机最大负荷电流为多少啊!本人查公式计算了一算,电流应该在450A为满负荷。大师们帮我算算看咯。。。
还有就是如何保养,本人只懂得简单的。。空气滤。紧螺丝。。洗水箱散热翅片。。。 还有就是发电机运行多少小时要更换机油。。。运行多长时间要进行大保养。。求大师帮帮忙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315KVA康明斯发电机最大负荷电流为多少啊!本人查公式计算了一算,电流应该在450A为满负荷。大师们帮我算算看咯。。。
 还有就是如何保养,本人只懂得简单的。。空气滤。紧螺丝。。洗水箱散热翅片。。。 还有就是发电机运行多少小时要更换机油。。。运行多长时间要进行大保养。。求大师帮帮忙哦。

机油使用时间与机油质量等级,燃油中硫的含量有关。我们原来用CD-15W40,400小时换油,现在改用CH-4 15W40则600小时换油。沃尔沃300KW的机器,康明斯的没接触过。

网友B:
你电流是怎么算的450A啊??

网友A:
315KVA=252KW     1KVA=0.8KW

网友C:
说明书上什么说就按它的,这个不能随便乱接负载,冒黑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15*1000/660≈576A,康明斯发动机都有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执行

康明斯的机器没用过,但电流肯定是错误的。

网友E:
315KVA=252KW
 发电机电流I=252*1.8=453.6《I=P/√3*U*0.8》这里U为400.注意有些电机额定电压不一定是400V。
 所以满载电流454A
 如果你的钞票多你就按标准保养,基本上运行250小时就要换机油了。经济一点的就是看机油的颜色,不是那么黑,浑浊可以过段时间再换。
 康明斯的机油要CF等级。CD不能满足其性能。

网友E:
??
引用 网友D:
发电机的电流计算,采用公式P=UI,其中P的单位为KVA或者VA,其余的应该大家都知道
发电机组的额定电流要把功率因数φ算上去的。
最简单的计算方法就是发电机功率KW*1.8即是电流值。

网友E:
??谁教你的??
请问无功负载加上去不会影响它的电流嘛?你有没有调试过发电机组?

网友E:
你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网友F(2011-11-20):
315KVA×0.8=252KW,KW=1.732×电流×电压×功率因数,自己去算吧,还有,就是康明斯动力最好在额定功力的90%以下运行为最佳,如果发电机有问题可咨询我:QQ437648298

网友E(2012-01-11):
引用 网友D:
发电机组的电流只与电压、视在功率(额定功率)有关
你晓得开窍了。

网友A:
互相学习,人身攻击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