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7):
各位前辈,我单位食堂共三楼每天用货篮将菜和米运到楼上,今天电动葫芦不转了,我去看了一下,因电动机放在高处要楼梯才能上去,今天又要下班了,所以决定明天再去检查。
 但我在一楼看到靠近地面有一个好像是接近开关的东西(没光线,又没拿电筒,看不太清)。听食堂老板说有一次电动葫芦没反应时,也拿一个扫把在那个方位扫动就有用了。我想它是不是一个接近开关用作下降限位。即串在控制电路中,平时是处于接通状态,当货篮降到快落地时,受感应断开电路,现在可能是这个接近开关坏了,即控制电路是断开的,所以电动机没得电。明天将这开关的接线端用万用表量一下是否通的,如果不通就短接试下。
 可是又一想,不对呀。如果真是串在控制电路中,那么它下降到离地不远自动断开电路后,它又怎么接通控制电路让货篮能升上去呢? 请众位高手指点。
 因我没接触过电动葫芦,我想明天在电动机接线盒内找到接触器,按下任一个接触器正面那个按钮将主触头接通,如果无法接通就是接触器的问题,如果接触器主触头和副触头都正常让电源到达了电机,而电机没反应就是电机的问题,再拆电源线用表量电机。如果电机能反应那么就是控制电路的问题了。那就只能一点一点的排查了。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而且如果排查控制电路有没什么有效的方法呢?

网友A:
《可是又一想,不对呀。如果真是串在控制电路中,那么它下降到离地不远自动断开电路后,它又怎么接通控制电路让货篮能升上去呢? 请众位高手指点。》
如果是限位器,那么下降限位作用时,他就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

网友B:
《可是又一想,不对呀。如果真是串在控制电路中,那么它下降到离地不远自动断开电路后,它又怎么接通控制电路让货篮能升上去呢? 请众位高手指点。》
如果是限位器,那么下降限位作用时,他就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

我认为i  如果是下降限位的话  只是串在下降控制那条线上,跟上升没关系的

网友C:
电葫芦上升和下降各用一个接触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不存在你说的《可是又一想,不对呀。如果真是串在控制电路中,那么它下降到离地不远自动断开电路后,它又怎么接通控制电路让货篮能升上去呢? 请众位高手指点。》这个问题

网友D:
就一个正转按键和一个反转按键控制,可能是按键控制盒内部线路松脱。

网友E:
现在的电动葫芦一般都是用断火限位器,当到一定高度时葫芦钢丝到一定位置触发了限位器断掉两根火线。有可能是葫芦钢丝刚好到了那个限位档快那,所以就不动作了。先检查下正反转接触器有没有动作,再检查葫芦接线盒。

网友F:
天亮了。对着图纸来插线。不能想一出是一出。

网友G:
电动葫芦很简单~只要认真稍稍研究下~你一定会明白的……

网友H:
一般是控制回路出现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动葫芦一般都是用断火限位器,当到一定高度时葫芦钢丝到一定位置触发了限位器断掉两根火线。有可能是葫芦钢丝刚好到了那个限位档快那,所以就不动作了。先检查下正反转接触器有没有动作,再检查葫芦接线盒。

网友J:
接近开关用扫把能行吗,铁扫把?

网友J:
可能是限位开关未能回位吧,修行车偶尔会遇到的。

网友K:
楼主不知道你用的电动葫芦是带轨道的,还是定滑轮固定的,用手柄控制还是固定控制。

网友L:
它是由两个接触器控制

网友M:
很简单的正反转控制加两个限位,如果既不能上升也不能下降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如果不能下降与低限位有关,如果不能上升与顶限位有关,打开操作手柄或控制开关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N:
正反接触器   上升下降限位   别的不会有了

网友N:
个人以为   按钮内的控制线或其它地方断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动葫芦一般都是用断火限位器,当到一定高度时葫芦钢丝到一定位置触发了限位器断掉两根火线。有可能是葫芦钢丝刚好到了那个限位档快那,所以就不动作了。先检查下正反转接触器有没有动作,再检查葫芦接线盒。
此楼楼主说的对

网友P:
滑道接触不好吧,我们这里就是,不动的时候拿什么东西敲一下就好了

网友Q:
它和防火卷帘门的电机是一样的有上下限位好弄

网友R(2011-10-15):
电动葫芦上钢丝滚筒上有限位开关
往左,或往右到底有个滑块顶杆
带动限位开关动作,
如葫芦有上,下,停的按扭再检查停止按扭

网友S:
查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