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符号是什么啊?

楼主(2011-09-08):
请教图中的S103、S104是表示的什么开关啊?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我画的图:S103--温度 ,S104---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画的图:S103--温度 ,S104---压力。
回答正确,加十分

网友C:
不清楚,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楼主能不能发个全图出来看看

网友D:
2楼的说法完全正确,顶一下!

网友E:
可以按2楼说法,对照一下电路。

网友F:
那-1、-2和-1、-4又是代表什么呢?很好奇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画的图:S103--温度 ,S104---压力。
在此确认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1、-2和-1、-4又是代表什么呢?很好奇的说。
都不是,这叫四不象元件

网友H:
温度开关和油压开关触点

网友I:
呵呵,高手也有不懂时?这元件是用电子电气版软件画的,2楼回答很正确,其它-1、-2、-4,只要你选对元件符号,就会生成的,实际就是实物的接线端子,选错,那就表达错啦,呵呵,用其设计东东,选型也在内,出来的图很容易知道出错点的,有点智能化。

网友F:
那这个符合国标吗?如果是自创的,还是需要采用文字加以说明或者注释才好。要不然看不懂。

网友J:
这个过来学习一下阿…

网友K:
S103--温度 ,S104---压力。

网友L:
温度        压力

网友M:
长知识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1、-2和-1、-4又是代表什么呢?很好奇的说。
都不是,这叫四不象元件
言简意赅,呵呵

网友O:
2楼说对了。

网友P(2014-11-11):
回复 楼主:
这个都知道,做锅炉的还是做注塑机的?
帮我顶个帖子吧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016&page=4#l2137316

楼主:
回复 网友P:
压缩机性能测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