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8):
我想直接通过PC的RS232串口发送指令控制PLC CPM1A动作,例如发送一帧字符串去控制LR011通断,并返回状态信息到PC。
下例:
@00WL00000002FCS*
00设备号
WL写LR区
0000首地址
0002 01位为on ;0000 全为off
FCS计算出来的校验码
*结束标志符
再加上回车码

硬件要求将外设口转为232口

还有个疑问要请教一下。
0002 01位为on ;0000 全为off
上句的意思是如果我要让LR0011 ON,应该写为1102.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你的那指令是对L区域以字为单位读写的吧,如果是以字的话,你就不能以位的方式写,得以字的方式写,好像是把00002所在字的所有位值都重新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