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这个程序这么多双线圈还能执行吗?三菱PLC

楼主(2011-09-08):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执行是可以的,关键是执行的结果;

网友B:
运行结果肯定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C:
呵呵,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D:
程序执行应当是没问题;
但这样的“双线圈”,后面的会影响前面的,看能否得到需要的结果。

网友E:
直接输出的话,以最后的结果为准(前面的所有输出均为无效),如果需要好玩,可以改用SET、RST指令(那样即使程序检查有重复输出,但结果正确

网友F:
执行结果肯定不是你想要的,改成用SET 或者用M 中转一下

网友G:
执行当然没问题,就是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H(2011-10-14):
双线圈和多线圈输出,执行的结果是循环扫描的最后一次扫描的结果,所以说双线圈输出是不好的,不利于逻辑控制

网友I:
编程要避免双线圈   常识啊

网友J:
要仔细研读一下编程手册,里面很明确的说了:不能使用双线圈输出。解决方案也是有介绍的。

网友K(2011-12-06):
运行结果就不好说了啊 !!!

网友L:
出现多线圈,以最后一个扫描的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