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8):
各位高手,我是初学PLC,怎样实现模拟量控制程序的编写。比如液位控制0--15Mpa,输出4-20mA,硬件已经安好,地址是288,怎样调用FC105,我自己制作了4-20mA可调节的信号源加到PLC模拟量模块上,接线正确,就是怀疑程序不对,望各位高手指点,如果可以加QQ525383123

网友A:
收!朋友,有的联系!看我签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我是初学PLC,怎样实现模拟量控制程序的编写。比如液位控制0--15Mpa,输出4-20mA,硬件已经安好,地址是288,怎样调用FC105,我自己制作了4-20mA可调节的信号源加到PLC模拟量模块上,接线正确,就是怀疑程序不对,望各位高手指点,如果可以加QQ525383123

FC105用法很简单,功能很单一。

楼主:
如何使用FC105?
楼上朋友你好:FC105我按照你的程序编好了,运行程序时,CPU上SF灯亮,查诊断信息显示没有装载FC,如何装载,谢谢,如有可能留下联系方式,更加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朋友你好:FC105我按照你的程序编好了,运行程序时,CPU上SF灯亮,查诊断信息显示没有装载FC,如何装载,谢谢,如有可能留下联系方式,更加感谢

用鼠标选中需要下载的块,然后选择下载,至于按住Ctrl+鼠标多选或者Shift+鼠标多选,那属于Windows的基本操作。

个人认为,您应该仔细阅读手册,否则易引发现场人生安全事故。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FC105按照您说的已经下载到PLC里,故障灯也灭了,但在运行时输入和输出都不变化,输入地址系统默认,选择0-1通道,测量型号2DMU,范围4-20mA,其他通道取消激活.接线端子2接输入电流+,端子3接输入电流-,4和5端子并上3K电阻。实在是弄不懂,另外网上的电子书太多了,看那一本手册请推荐。
顺便说一下,我不是专业搞PLC的,单位有闲置的PLC拆回家研究研究,不会造成事故的,多谢关心。您对美国的GE公司的PLC和组态软件有研究吗?是PAC Rx3i和IFIX,付费用编程。

楼主:
补充量程卡选择D,在别的资料上看到一句话是“软件问题(一)不能输入,输入类型错误或者变量不存在时候不能够输入。”但我感觉没有错误,输入是PIW288,变量也有。

网友C:
什么东东?

楼主:
高手在哪里,求助

网友D:
自己编写也可以。。用功能块也可以的。。基础的东西

网友E(2011-11-09):
哦,今天看到好多帖子有“小笨熊”的,和西门子过不去啊!!!到北京望京西门子大楼去单挑去。

网友E:
我们只关注小笨熊的!!!!

网友F(2011-12-20):
L     #PIW
L     0
>I
JNB   END1

     L     #PIW
     ITD
     DTR
     T     #Rpiw
     L     #Dmax
     L     #Dmin
     -R
     T     #Dmax_Dmin
     L     #Rmax
     L     #Rmin
     -R
     T     #Rmax_Rmin
     L     #Rpiw
     L     #Dmin
     -R
     L     #Dmax_Dmin
     /R
     L     #Rmax_Rmin
     *R
     L     #Rmin
     +R
     T     #USER
     JU    END2

END1: L     0.000000e+000
T     #USER
JU    OVER

END2: A(
     L     #PIW
     L     32767
     ==I
     )
     O(
     L     #PIW
     L     -32768
     ==I
     )
     JNB   END3

     L     9.999000e+005
     T     #USER

END3: NOP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