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8):
最近我港轨道式起重机起升电机制动过程变的迟缓,直接导致吊重箱下降时刹车不及时坠箱。经检查,变频器在手柄回零后,变频器频率未下降。而且起升电机制动迟缓的现象只在重箱时出现。是编码器的问题吗。应该不是箱子超重的原因吧

网友A(2011-11-13):
基本上正确

网友B(2012-02-22):
急停时间太长..

网友C(2012-07-30):
还有一点建议:如果检查没问题,建议点击电机断轴,重新做次自学习或更换编码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下 变频器里要给电机做自学习怎么弄,有教程吗

网友C(2014-09-15):
先记录好现在使用的参数,然后在A组里有个初始化,把参数恢复出厂设定,然后进入自学习参数组中按参数提示输入电机等相关信息,要带上编码器闭环下做,之后按提示进入自学习,自学习完了后,在把使用的参数输进去保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