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8):
请问一下,一个卷纸机,有8个松下伺服电机,另外有8路模拟量输入,8路模拟量输出;选用PLC还是工控机来控制比较简单、稳定一些?

网友A:
要是我用PLC

网友B:
用工控机吧,这个用PLC也不会便宜多少的

楼主:
工控机会不会不够稳定,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比较

网友C:
PLC能省点.

网友D:
我做过,用PLC很省的,现在在做新型号的

楼主:
PLC
用PLC的话选一般的PLC还是带有运动控制功能的,对于模拟量的处理是否有难度?
我的QQ:609052235,能否提供一些详细的资料?
谢谢!!!

网友B:
什么会不稳定呢,系统动作复杂了,都得上工控机,我们公司,出的机器,CNC的都是 用工控机,目前木工机械我所见的CNC不管哪一家,都优先采用工控机

网友E:
PLC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都是在打广告哦。那用我的吧。我用手控制

网友G:
PLC,设计简单,容易,稳定性高
工控机,设计复杂,需要编程代码,通讯等,高手适合。性价比高。
建议用后者,锻炼自己。别人不容易侵权。

网友G:
工控机更好!!

网友H:
这个我有做过,用PLC的好,定位功能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I:
加个qq细聊:2359575797

网友H(2011-10-10):
选取的是三菱Q系统PLC和QD75MH4定位模块和三菱伺服做的,效果一直都很好。机器运行有三年时间了,一直都很稳定。

网友J:
上面的有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