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8):
故障停机代码 E212 为连锁保护,处理建议为1、检查冷却水连锁开关 2、检查水泵连锁开关3、检查通风设备连锁开关

但我换一台新的微电脑中央控制系统(SCS) ,运行正常。原厂说控制面板内电路板故障。需重新更换控制器,跪求专家指导.

网友A:
台湾加盟J2K系列显示故障E212 控制器温度转换模块故障,电路板上的芯片模块都去标了,要返原厂维修
台湾加盟J2K系列显示故障E212 控制器温度转换模块故障,电路板上的芯片模块都去标了,要返原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