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8):
这段时间啊,天天就烦心那个变频器的感应电问题。
机器不运行变频器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只要运行变频器电机一转,漏电开关叭就跳了。
想了很多的办法总无法解决。用滤波器滤波,没用。变频器和电机共同接地---没用。改变变频器的载波都没用。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是不是变频器的工作特性不好?换个厂家的会不会好一些呢?但问题是,我手头又只有这一种。
各位说说你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A:
换个厂家的试一下,我们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B:
顶楼上的
楼主把载波频率调低试下

楼主:
载波调低,会引起转速和功率的下降,再者我也试过了,效果不明显

网友C:
变频器因为是采用较高频率的载波对直流电进行PWM调制来达到交流电的效果,因此肯定会产生电磁感应导致漏电效应。这个,只有调整漏电开关的感度电流值来避免(选用感度电流值大于200毫安以上)。不管任何品牌变频器均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A:
我的漏电开“德力西”漏电动作电流30MA,变频器LG~中达5.5kw内,43台用了4年都没出现你们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