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9):
我有一个电机{正反转方向是随机的}和两个行程开关,要实现定时正转后在定时反转  {正转--碰到行程开关 停止-2小时后反转-- 碰到行程开关停止--2小时后正转  依次循环  还要配哪些配件

网友A:
按钮       3个
接触器     2个
中间继电器 2个
时间继电器 2个(延时时间单位为小时)

有时间的话再给你画个图

网友A:
行程开关是 1NO 1NC的1NO的也可以的

网友B:
谢谢,我是新手,
讲的很好

网友C:
时间继电器的单位是小时?没用过~我用的都是以秒为单位……

网友D:
这是个很简单的电路,楼主好好磋磨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时间继电器的单位是小时?没用过~我用的都是以秒为单位……

我也只见过以S为单位的时间继电器。谁有以H为单位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F:
以小时为计数的我也没见过

网友G:
以小时为单位的计时继电器 还真没用过 你看看 电机多大 实在不行 也可以用个时控开关控制线圈啊 这样更简单

我记得刨边机 就是这样的限位互锁 控制回路 你去找找

SQ是限位开关

按下SB1 电机正转 A----B 到达B点时 触及限位B开关 互锁打开 正转断电 时间继电器得电计时 2H后 时间继电器KT 延时闭合 KMB得电 电机自锁反转 到达A点 如此往复
SB2 是 当机器停止在B点时 的开关

网友A:
毫秒,秒,分钟,小时都有的

网友H:
H的时间继电器有的   我常用的可以在99.99秒到99.99时时切换

网友G:
4楼的图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