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9):
我厂有个电机上有一个速度编码器,从现场接线进变频器柜中的脉冲分路器上,然后分两路走,一路进变频器的CUVC板,一路进PLC400的高速记数模板(FM450-1 COUNTER),然后由PLC400中的程序算出设备的“角度”。

现在想不用 高速记数模板 的采集数据功能,直接想用PLC400通过DP网读取变频器中速度编码器的数值或地址,读写变频器我会用SFC14/sfc15完成,但读取变频器中速度编码器的数值或地址是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哦,我认为这样可能不行!

楼主: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或做过类似的程序也可以提出来,让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A:
你直接用编码器接到PLC的高速脉冲输入端子,然后再用高速计数器编程,再然后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就行了,具体做法也是很麻烦的!

楼主:
谢谢回答,我厂现在就是用高速计数模板算出设备的角度的,领导不想用,想直接从变频器中读出速度编码器的值,再进行计算再算出角度的。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不行的呀!我做工控几年都没有见过这种违背科学理论的领导呀!他这么牛你叫他自己搞好呀!

楼主:
这不是领导的意思,谢谢

网友B:
科比变频器我的设备有这个功能
西门子的没有接触过,估计没有这个功能

如果变频器没有这个功能你就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