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9):
干式变压器有分接开关吗?它的电压如何调整?

网友A:
他用连接片调整电压

网友B:
一般有三挡,用连接片调节。

楼主:
连接片的位置在哪里?原理如何?

网友C:
这 还没有听说过,不知道楼主指的是?

网友D:
变压器上有几组连接片就是用来调整电压的!

网友E:
有木有图片?

网友F:
说明书上,或者变压器本体上都有说明,一看就明白

网友G:
干式变压器我见得都是通过连接片调压的,都是5个挡的。连接片都在高压侧,条件允许的话仔细看看就能找到,至于连片怎么连变压器铭牌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式变压器我见得都是通过连接片调压的,都是5个挡的。连接片都在高压侧,条件允许的话仔细看看就能找到,至于连片怎么连变压器铭牌上都有!

连接片的位置是在变压器的上部吗?

网友H:
有5档,在高压侧,规律电压是高调高,低调低

网友G:
干式变压器
不在上部,我们把干式变压器高压侧的门打开一般就能看到,很明显有些连片和螺丝。我见到的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