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9):
某设备有四台电动机(M1、M2、M3、M4),分别拖动四条传输带,启动时,按照M1→M2→M3→M4的顺序顺向依次启动,启动时间间隔为5S钟;停止时按照M4→M3→M2→M1顺序逆向依次停止,停止时间间隔为5S钟;在启动过程中,若按下了停止按钮,则实现逆向停止;在停止过程中,若按下了启动按钮,则实现顺向启动。

网友A:
好好学习一下功能流程图的编写方法。

网友B:
   是做编程练习吗?
   楼主之前 好像问过一个“双速电动机控制程序”问题,如果问题解决了,就算是有基础了,这个程序就可以编出来。

   要求已经列出,可绘出流程图,然后试编程序;
   可以先试编两台或三台电动机的,以取得经验。

网友C:
这个对你有帮助
不过你还是自己多想想

楼主:
嗯 是做练习!
就是有的简单的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有的简单的走了不少弯路
   开始时走点弯路 没关系,这就是学习过程;利用简单问题取得经验,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楼主可提出自己的思路。
   该问题可归类于顺序控制,可以用基本指令实现,也可以试用移位指令等,或者用步进梯形图指令STL。

   可以从简单功能(要求的部分功能)开始,逐步达到目的;注意先理清控制要求,比如画出流程图或者用文字描述清楚(实际上顶楼已经描述清楚了)。
   可以参看一下这个帖子:FX2N输出“顺序接通”的几段试验程序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104878
   当然,该帖子没有直接解决楼主的问题,只是看有无参考作用;另外,使用STL指令,思路上可能比较清晰。

网友D:
该问题可归类于顺序控制,可以用基本指令实现,也可以试用移位指令等,或者用步进梯形图指令STL。

网友E(2011-10-11):
http://hi.baidu.com/luzhuang126/album/item/08989f8f5b863988503d921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