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9):
新手请教:永宏PLC如何设置密码? 程序密码,PLC ID ,程序ID?

程序密码:是在打开程序时输入的密码,正确则打开,不正确打不开程序!  这没问题.
程序ID:::  这个密码设置的作用是什么?

PLC ID:::作用又是什么????

问题如下:
1:我在设置完这三个密码后: 程序密码,PLC ID ,程序ID. 联机时会出现: 不合法的  程序密码 PLC ID.  这个是什么原因???程序下载到PLC后运行会不会有问题???

2.我想设置密码,在交货给客户后,客户想上传PLC里面的程序,或者修改PLC里面的程序,都要输入密码,这个应该怎么设置?!!!

情况如附件图:

拜托各位达人了!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国产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永宏的PLC是垃圾货,不建议使用

太片面了。

网友D:
没甚么必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手请教:永宏PLC如何设置密码? 程序密码,PLC ID ,程序ID?

程序密码:是在打开程序时输入的密码,正确则打开,不正确打不开程序!  这没问题.
程序ID:::  这个密码设置的作用是什么?

PLC ID:::作用又是什么????

问题如下:
1:我在设置完这三个密码后: 程序密码,PLC ID ,程序ID. 联机时会出现: 不合法的  程序密码 PLC ID.  这个是什么原因???程序下载到PLC后运行会不会有问题???

2.我想设置密码,在交货给客户后,客户想上传PLC里面的程序,或者修改PLC里面的程序,都要输入密码,这个应该怎么设置?!!!

情况如附件图:

拜托各位达人了!谢谢!

你设置了程序密码之后,客户想上传PLC里面的程序,或者修改PLC里面的程序,都要输入密码。至于设置了PLC ID的程序,PLC必须有一致的ID才能运行PLC程序,否成程序不能运行。

网友F(2012-05-12):
最好三个是一样的密码.程序密码是打开梯形图与联机密码.PLC ID是写入时要的密码.

网友G:
永宏PLC密码设定正确步骤是联机-调试完成后-设定密码-离线
永宏PLC中的程序ID是用来进一步保护程序,使该程序只能用于与该程序ID相同的PLC,如PLC的ID与该程序的ID不同 则不能运行  所以程序的ID必须与PLC的ID相同。

楼主的  不合法程序密码或 PLC ID   是楼主设置的程序ID  没有设置PLC ID   故程序不能运行   只用楼主把PLC的ID设置与程序ID相同即可  或清除程序ID

网友H: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了   支持下国产吧    大家的支持才是国产PLC发展的动力

网友E(2012-06-19):
不合法程序密码或 PLC ID应该是PLC ID和程序ID不一致的原因导致。

网友E:
如果PLC ID跟程序ID不一致,是无法运行PLC程序了。

网友E:
“客户想上传PLC里面的程序,或者修改PLC里面的程序,都要输入密码”,可以通过设置程序密码来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