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9):
一台s7-300断电后,重启不正常。表现为启动后,RUN灯闪烁,过一会儿RUN灯灭,SF红灯亮。有SD卡

网友A:
连线PLC,然后在Step7软件中的PLC菜单下选择模块诊断,将模块诊断信息贴出来。

网友B:
连线PLC,然后在Step7软件中的PLC菜单下选择模块诊断,将模块诊断信息贴出来。

Good  Luck~

哦,好!

楼主:
现场采用以太网模块与微机通讯,现在PLC在STOP状态,无MPI电缆,过一段时间继续请教。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