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9):
今天在书上看到一种梯形图设计方法:逻辑代数设计法,挺有意思。用逻辑代数式来化简梯形图。
现有例题如下:某一电动机只有在三个按钮中任何一个或任何两个动作时才能运转,而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运转,试设计其梯形图。
题目很简单,看你设计的梯形图有多简单。随后公布答案!

网友A:
我没有这样化简过。

楼主:
四楼的第二行是什么指令没见过,能解释下吗?

网友B:
一个大于指令,一个小于指令,串起来,当大于0且小于7的时候接通Y0,期间的数值都包括了单个接通或者任意两个接通,
X0 X1 X2 分别接三个按钮

楼主:
四楼的方法确实很简单,但有用其它方法实现的吗?我的目的是想谈谈逻辑代数设计法!

网友C:
这个方法这么好,你还想要什么?

楼主:
谁能用基本指令编一个看看

网友B:
什么是逻辑代数设计法,你能给一个说明吗?

楼主:
晚上公布此方法表情,因为有些符号难打!

就是把各个要求用逻辑代数式表达出来,然后再综合化简,根据化简的式子画出梯形图!

网友B:
呃,无语,用普通法子写了下,比我用比较法写占的步数还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10 13:02:54编辑过]

楼主:
方法如下

网友D:
楼主的那个不是接通两个就动作吧

网友E:
楼主这个,任何一个按钮动作都会有输出!与你说的根本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任何一个按钮动作都会有输出!与你说的根本就不一样!
任何一个或任何两个呀!!题目说得很清楚啊!

网友C:
你天天发上来是什么意思呀!昨天已经解答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天天发上来是什么意思呀!昨天已经解答了的!
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天天发上来是什么意思呀!昨天已经解答了的!
没有啊?
可能是17楼没仔细看楼主的要求;楼主其实是讨论,而不是提问题。

网友F:
看来你的高级指令还没有学进去,只会了普通指令的编写。象那些比较指令是常用的了,比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指令,用来判断数据大小。我以前的程序里面应该也有比较指令的了,可以好好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的高级指令还没有学进去,只会了普通指令的编写。象那些比较指令是常用的了,比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指令,用来判断数据大小。我以前的程序里面应该也有比较指令的了,可以好好看一下。
比较指令见过,不过把两个比较指令串联起来还真没见过。一时看走眼还以为是一个指令……

网友G:
楼主说的那个就是基本的拓扑图可以解释的问题。

还有,指令有很多种用法。同样一个程序用不同的指令解释当然会觉得简易程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那个就是基本的拓扑图可以解释的问题。

还有,指令有很多种用法。同样一个程序用不同的指令解释当然会觉得简易程度不一样。
拓扑图是什么?

网友G:
你看下《数字电路》,一般高校的这本书都有介绍的。与上面说的代数法是一个概念的。我的表达可能不到位。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H:
我怎么感觉用比较串联指令后还有点复杂了。

网友I:
请问A和B或A和C同时置ON时,符合你的题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A和B或A和C同时置ON时,符合你的题意吗?
AB同时置ON时第一路CA是通的,AC同时置ON时第一路BA是通的!

网友B:
有点感觉,如果按照一般的思路哪个通串哪个点的话这个程序就很大了,可以逆向思维来写,就像我第二个图,写出来比用比较指令串起来占的步数还少,本来想是用比较指令写省事,谁知道用常规法写出来后占的步数更少

网友J:
你看下《数字电路》,一般高校的这本书都有介绍的。与上面说的代数法是一个概念的。我的表达可能不到位。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切忌不要急躁,学习中~~~

mengx9806说的很正确,楼主说的东东就是数字电路里的逻辑代数表达式,它可以清楚地表达较复杂的逻辑关系,但是化简起来很麻烦,我曾为这伤脑筋。

 说的很对,

网友K:
看不明白是用那一种编程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看不明白是用那一种编程软件?

不是编程软件,等我回去后看看书里的表述方式。

网友B:
这个,化简的过程好像是高三数学里的与非门化简,可惜,当时没学好,呵呵

网友L:
[注意] 项目剩余材料出售
四楼用的应该是AB的PLC,比较都可以串起来用的吧,
这样有时候会很方便!

网友M:
三菱的也可以呀

网友B:
我用的三菱,AB的没用过

网友N:
楼主,我化简是AB'+A‘C+BC',怎么和你不一样?我是用卡诺图化简的

网友N:
明白了,同一式子方法不一样化简也不一样的!楼主这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