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组调试问题

楼主(2011-09-09):
我们厂里发电机组无功负载用的是感应式调压器,容量500KVA的。
  可是在做突加或者突卸时《100--300KVA之间》经常会把柱销打断。
  所以总是再换销钉,要不就不带无功负载。
各位有个一劳永逸的办法解决嘛?

我想问大家,你们在做发电机组负载调试时,用的什么做无功负载?

网友A(2012-10-01):
引用 楼主:
我们厂里发电机组无功负载用的是感应式调压器,容量500KVA的。
  可是在做突加或者突卸时《100--300KVA之间》经常会把柱销打断。
  所以总是再换销钉,要不就不带无功负载。
各位有个一劳永逸的办法解决嘛?

我想问大家,你们在做发电机组负载调试时,用的什么做无功负载?
都是用的感应式调压器。

网友B:
现在有电子负载,想模拟电阻、电容、电感都可以。但不知道功率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可以上百度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