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9):
想用旧变频器改造星三角起动当软启动器用,起动完成后切出变频器,能不能象软启动器一样用接触器转换

网友A:
可以软启动,就不明白有变频器了,启动完还还切除掉干什么啊?

楼主:
变频器只有一只,要启动的电机有俩个【不要求同时起动】,假如能实现就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软启动,就不明白有变频器了,启动完还还切除掉干什么啊?

网友C:
可以实现

网友D:
变频器频率到达,继电器动作,切换到工频状态运行,然后变频器停机。不过中间继电器电路要设计一下。

网友E:
拿变频器当软启用,启动的时候比软启平滑,转矩大。但切换的时候,不如软启容易。别看软启,他的工频切换还是很简单的,而变频器就比较麻烦,弄不好或冲击上口断路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