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滑触线绝缘低

楼主(2011-09-09):
行车滑触线绝缘低的情况:
     在下雨,阴天潮湿的天气绝缘就很低,用500V绝缘摇表摇只有0.15兆欧。滑线不是有带电指示吗, 把灯拆掉也是一样,滑触线也没被雨淋到。在晴天时滑触线绝缘也只有4兆欧左右。
现在我怀疑绝缘子有损坏的,受潮引起的。但是绝缘子太多不好判断那个坏了,把滑触线连接点断开分别判断每段滑触线也是一种办法。但是施工时间太长,现实条件不允许。
      请教各位老师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判断哪些绝缘子坏了!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绝缘地?

网友A:
你说的不是那种 塑料里面有5条铜扁条啊?那种就不会绝缘那么差啊

网友B:
绝缘电阻值是否正常,可以根据经验判别,与环境等可能有关系;
可以按楼上的建议,先清洁绝缘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工业生产现场的灰尘积聚在滑触线上,而灰尘大多数都是不绝缘的,从而导致滑触线的绝缘严重下降,表现就是你所述现象

  严重同意些观点

网友E:
这个要好好的检查一下了,清理一下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