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9):
手册中对系统字 %SW96:X6这样描述:位 [6]:如果控制器的 RAM 中包含无效的应用程序,则设置为 1。
请教大家:首先什么是无效的应用程序?
              另外,我监控此位,总是1,就没有见过等于0的时候,程序应该是正确的,编译没有错误,也能按要求的
              工艺正常运行。
       我怀疑手册是不是把此位给写错了,或者是我没有理解 无效的应用程序 这句话的含义。
  在此请教大家。

网友A:
没有用过台达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