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0):
所谓传导耦合是指电磁噪声的能量在电路中以电压或电流的形式,通过金属导线或其他元器件耦合至被骚扰设备。传导耦合又可以分为直接传导耦合和公共阻抗传导耦合。直接传导耦合是指噪声直接通过导线、金属体、电阻、电容、电感和变压器等实际元器件耦合到被骚扰设备。公共阻抗传导耦合是指噪声通过印制板电路和机壳接地线、设备的公共安全接地线以及接地网络中的共地阻抗产生公共的地阻抗耦合;噪声通过交流供电电源及直流供电电源的公共电源阻抗时,产生公共电源阻抗耦合。

  功率开关器件的开关运行状态引起系统中各组件间复杂的相互耦合作用就会形成传导干扰。传导干扰考虑的最高频率为30mhz,在真空中相应的电磁波波长λ为10m,因而对于尺寸小于λ/2π的电力电子装置来讲,属于近场范围,可用集总参数电路进行电磁干扰分析。可以根据传导干扰传播耦合通道的不同将系统输入/输出导线上的骚扰区分为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两部分,一般认为共模干扰主要是由于系统变流器中的功率半导体开关器件开关动作引起的dv/dt经系统对地杂散电容耦合而传播,一个极的电压变化都会通过容性耦合到另一个极产生位移电流。通过寄生电容产生的电流并不需要直接的电气连接,甚至可以没有地。其大小可以表示为:i=cdu/dt ,式中c为电池干扰源和敏感设备之间的等效耦合电容。

  差模干扰则主要是由于功率半导体开关器件开关引起的di/dt经输入输出线间的导体传播。当然,这些只是传导干扰产生的最本质原因,而不同的电机系统其传导干扰的具体成因不同,另外,共模干扰和差干骚扰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并不是绝对分开的。

  在pwm变频器中,为保证开关管工作时不会因过热而失效,都要对其安装散热器,并且为防止短路,开关管的金属外壳与散热器之间是通过导热绝缘介质相隔离的,同时散热器又是通过机箱接地的,于是,在变频器与散热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寄生电容。当逆变器正常工作时,随着每相桥臂上、下开关管的轮流开通,桥臂中点电位会随之发生准阶跃变化。
本文来自      http://www.glspower.org/c1223.html

网友A:
“所谓传导耦合是指电磁噪声”。有这一句就足够了。再怎么解释,也就是这一句。开关功率器件的共性问题。解决这个,就是需要花银子。把银子花够了,问题也就解决了。LCL或者LC就是那些电感电容组成的陷波器、滤波器。将电磁噪声抑制在最低限度。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