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8轴伺服PLC资料

楼主(2011-09-10):
这PLC使用光纤和下面8个伺服电机相连,程序是一台电脑给的,现在这台设备有一轴伺服电机出问题,查了几天,什么资料都找不到,很郁闷,哪位大哥有这方面资料或者经常接触这种PLC的,方便指点下,!在下感激不尽!
8

网友A:
哦,施耐德PLC而已!!!

楼主:
貌似不是施耐德吧?

网友A:
哦,施耐德PLC而已!!!是的呀!前面第一个电源模块第二个是CPU模块第三个通信模块第四个开始才是I/O模块你看一下对不对呀!

网友B:
力士乐的伺服驱动器.这个系统是用在间歇式商标印刷机上.PLC一般不会有问题,只要把有故障的伺服更换就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