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0):
LED背光源的结构设计和光学设计及电路设计:LED背光源是侧光式超薄结构,整个结构包括:LED灯条、驱动板、膜材、导光板、散热块、上框架、背板。背光源采用白光LED,整个结构设计以Active Area的中心点为所有部件的设计中心,以液晶电视所用液晶屏的尺寸为前提,设计其它尺寸。综合考虑电路设计及光学设计的要求,对结构进行设计。结构设计先从UⅣOUT布局图着手,表达整体机构以及各部件相互之间的装配关系,然后着手零件图结构设计。上框架采用分段式设计,在长度方向上分段,避免长度过长。灯条的出线端设置在背板的四个角处,减少绕线长度。

  背光模组的作用是把点光源发出的光通过漫反射使之成为面光源。为了得到合格的面光源,首先要选择合适的LED,设计采用的是白光双芯片LED。通过预设白场光度指标,结合对液晶屏、光学膜等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完成对整个背光源所需光通量的计算。根据计算的光通量,结合LED的光学特性计算出所需LED的颗数。

  为了提高背光源的亮度,膜材结构搭配为:一层扩散片+一层BEF+一层DBEF。其中,扩散片的作用是借扩散物质的折射与反射将光雾化,让射出的光更加均匀:BEF的作用是将光线聚拢,使其垂直进入液晶模块以提高辉度:DBEF是利用原先被传统吸收型偏光片吸收的50%的光线来增加亮度。

  LED背光源电路设计主要包括灯条设计和驱动控制电路设计:

  1. 灯条设计

  光源采用双芯片白光LED,灯条分布在背光源的四周。为了达到更好的电流均一性,灯条采用串并混联,实行两并多串。为了取得更好的散热效果,LED灯条采用铝基板加工制作。整个系统输入电压为24V,此电压由外部电源转换器提供。

  2. 驱动控制电路设计

  驱动芯片是三路峰值电流模式PWM控制器,通过闭环控制输出电流提供高精度LED电流。该芯片包含三个峰值电流模式控制器,给IC提供反馈,以确保更高效率和更高精度。芯片上的栅极驱动器进行了优化,用来驱动0.25A源电流或O.5A沉电流的逻辑电平FET,每个输出电流可通过线性或PWM调光方法进行单独调光。

  芯片的闭环系统能动态调节它的输出电压,以适应LED电流的线路和负载调整。单一封装内集成的三路驱动器保证了每串间有更好的电流匹配,同时降低了整个系统的芯片数量。具有40V线性稳压器,提供5V电源给lC供电,三个转换器的开关频率由内部振荡器控制,三路有1200的相位差,以降低输入电流波纹。高压驱动,电流匹配度良好。LED串间电流精度为4-2%,支持线性和PWM调光。

  3. 散热设计

  由于LED的光效较低,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不解决散热问题,会导致LED发光亮度的衰减和使用寿命的缩短。为了抑制LED产生的热量影响背光模组的辉度和色度,就要对LED进行散热设计。

  为了达到更好的散热效果,将LED阵列焊接在铝基板上(MCPCB),铝基板比普通的PCB(FR4材质的PCB)散热效果要好很多倍。在铝基板下面,设计了长条形的散热块。在散热块和灯条之间贴敷导热双面胶,并用螺钉固定铝基板和散热块。在背光源的四周热量聚积地带,贴敷带保护膜的导热片。为了降低热阻,在LED焊盘上加导热过孔。这样,减少了PCB板垂直于热流方向的截面积,从而减少了顶层和底层之间的热阻而加强了LED灯热量的传导。最后,依靠电视机壳里的空气对流将热量散掉。
本文来自       http://www.glspower.org/c12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