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0):
各位前辈 问粗算 口诀
1)导线截流量口诀有:1)10下五,100上二; 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倍;铜线升级算
                                2)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到底这两个口诀分别对应什么情况?380V?220V? 还是其中一个错误?例如RVV3*2.5的线 1)算法 就是2.5*5=12.5A 2)算法 2.5*9=22.5A  这两个差别很大的 我糊涂了
求指教
220V RVV 3*1.5平方线 可承受多少电流 根据上面的电工口诀 给点权威的 空调基本都是用4平方的 一个1.5P或是2P 空调需要那么大的线吗?

截面积跟电流直接有公式没?

楼主:
第一个?谢谢 还有高见的没 顶起来

网友A:
1)导线截流量口诀有:1)10下五,100上二; 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倍;铜线升级算

网友B: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公式,一般凭经验了。如果买线买到那种非标准线了。怎么算也没有用。现在市面上电线假的太多了

网友C:
其实这两个 都没什么不对的,第一个粗略;第二个细致些,准确了说:2.5x9   4x8    6x7      10x6    16x5    25x4    35x3.5

网友D:
要想精确,查电工手册

网友E:
不要搞那些花哨的东西,看看实际情况。

网友F:
第一在小截面是偏小,但我还是喜欢用第一,因为:面积大的与手册资料相差不多,且小截面按其要求,很多其他方面都通过,压降、线强度、发热量等,我本人在工作中发现第一好用,截面超过320的哪个都不太理想,一般用上这么大的线,还是老实坐在办公室算算论证,稳妥点,施工后不满足用,那是钱啊,心疼哦!!

网友G(2011-12-29):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差不多的,但习惯用第一种算。

网友H(2013-01-03):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公式,一般凭经验了。如果买线买到那种非标准线了。怎么算也没有用。现在市面上电线假的太多了
还是这精辟。山寨非标的线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