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0):
单位有四台变频器偶尔报过流,检修没有发现问题

不带电机运行显示IO输出电流3A,还有一台更高.检修驱动以及电流检测没有发现问题

到车间检查正在运行的设备去掉电机线运行频率0.5Hz以上都有1.2~1.8A不等的电流显示.估计大到3A就会频繁报警

1.5KW 220V变频器有近20台,380V十几台试验十几台都是如此

这个应该是丹佛斯2800小功率的通病

我这里几十台2800变频器都有这个毛病,去掉电机先运行变频器,监控IO电流监控就有1.2~3A的电流,也有超过3A的(变频器都是1.5~2.2KW 220V居多,个别380V)

带小功率电机试机也正常运行,电流还是稳定在3A,电机是0.37KW380V,变频器220V的.

到车间试验几台正常运行的变频器,电流大都在1.2~1.8A.停止运行时电流虽然变为0A,其实电流没有变,只不过软件上在变频器停止运行时强制显示0

楼主:
还有一个模块坏一个IGBT的,用新模块更换上也是电流显示3A,带小电机运行很正常.
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很正常

楼主:
驱动小板图

楼主:
没办法,设备自带的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也有,不过没有丹佛斯耐用,早几年就已经坏掉了

不是迷信外国货,而是国产的太不争气了

网友A:
也有同感,不过台达质量不错.

网友B:
台达质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台达变频器在国产变频器里面还酸稳定(台达M例外)
国产变频器现在主要是价格上不去,研发跟不上,元器件用廉价的。

电路板工艺也不行,三层印版以及超厚铜箔印版没有

网友C:
我这可以修,电流检测故障,13815024746

网友D:
如果空载有电流显示这个没问题的,是软件的显示上没做好,导致显示不太正确;但是如果跳过流的话就要密切注意了,虽然丹佛斯的电流显示不正确但是本身的电流检测线路还是做的比较好的,跳过流的话要检测加减速时间是否合理、负载是否过重等等,如果严重到不能复位基本上就要送修了。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

楼主:
没有坏,带1.5KW电机很正常
估计就是10楼说的软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E(2011-10-12):
如果CT输出电压为零的话 那就是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