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23C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9-10):
现在我这里有一个DM23C的触摸屏坏掉了,但是板子上的IC型号甚至5V稳压电源的型号都被擦掉了,真是杯具,不知道哪位高手有与之相关的资料和上传、下载的方法?

网友A:
与PLC一起用的那种触摸屏?
没听过DM23C这个;

楼主:
水冷空调上用的DM23C

网友B:
这个屏是空调上用的专用屏,你是无法进行编辑的!而且下载线也是专用的!需要解密码可以找我的!但硬件部份没有什么特殊的 aileen78@tom.com

楼主:
谢谢,换掉几个电子元件,已经修复了。

网友C:
这个屏是空调上用的专用屏,你是无法进行编辑的!而且下载线也是专用的!需要解密码可以找我的!电话:     13500252375     QQ:78814312

楼主(2012-07-19):
好的,有问题联系你

网友C(2013-01-22):
你需要什么机组的说明书的?进入密码由于是可以设置的,因此进入密码只能通过解密或重新刷程序才能解决,需要解的话和我联系!13500252375@163.com     j电话:13500252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