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注释乱码

楼主(2011-09-10):
在WIN7日文操作系统下打开三菱编辑软件注释显示了乱码,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FXGP_WIN-C  ?

楼主:
是日文8.9版本的GX Developer

网友B:
程序是谁做的,用的是什么系统,注释用什么文字写的?

楼主:
日本人的程序,之前拷出来是可以的,要在日文操作系统下用日文版的PLC软件打开才行的,现在打开都是乱码,显示不出日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日本人的程序,之前拷出来是可以的,要在日文操作系统下用日文版的PLC软件打开才行的,现在打开都是乱码,显示不出日文

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是Win7旗舰版,你可以安装日文字体并将系统切换为日文系统,否则,你需要安装微软的兼容性工具并设定为GX软件的启动环境为日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