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0):
各位师傅们中央空调系统中好多电机怎么判断电机的好坏?谢谢了。。跪求哦。。初学者

网友A:
用万用表和摇表测一下就知道了。记得先停电哦

网友B:
先测量绕组阻值再检测绝缘

网友C:
先测绕组通路,再测接地

网友D:
电机好坏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值,三相电机绕组应该一样,另外绕组与电机外壳不应有阻值。测量三相电机应把Y或△链接片拆掉,单相电机也是测量工作绕组与启动绕组的阻值。同样绕组不能与电机外壳有阻值。

网友E:
用万用表和摇表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机好坏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值,三相电机绕组应该一样,另外绕组与电机外壳不应有阻值。测量三相电机应把Y或△链接片拆掉,单相电机也是测量工作绕组与启动绕组的阻值。同样绕组不能与电机外壳有阻值。
            绕组与电机外壳应该有无穷大的阻值吧

网友G:
西门子 三菱技术交流群:5270624

网友H:
用万用表、摇表,测阻值,测绝缘;最好再测量一下感应电流或电压。

网友I:
测量相间电阻和各相绕组对地电阻,同时注意平时能对电机相间电阻能测量并记录以后会用得到。

网友H:
楼主,革命也是刚刚开始啊!

网友J:
都让你们说了那我还说啥

网友K:
首先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再用低阻欧姆表测量各相电阻是不是一样大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都让你们说了那我还说啥
个人以为,上面的方法只能辨别坏,就是阻值和绝缘不对,当然是坏。

反过来,阻值和绝缘对,不能说一定好哦,

常有这样的事。内部绕组短路。万用表和摇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都让你们说了那我还说啥
个人以为,上面的方法只能辨别坏,就是阻值和绝缘不对,当然是坏。

反过来,阻值和绝缘对,不能说一定好哦,

常有这样的事。内部绕组短路。万用表和摇表是测不出来的。

同意,匝间短路用万用表和摇表测不出来~!

网友N(2011-10-15):
用看,听,摸,嗅
看: 电流大小
听:是听有否不正常异声
摸:温度是否过高
嗅:是否有烧味
通过以上四关基本上能判断好坏

网友O:
最快的办法是·送电·看转得救OK啦·不转的就不能确定了

网友P:
万用表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