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大师们

楼主(2011-09-10):
Y0到Y3都没有输出,不知哪错了?请大师们指教一下,我是初学者,谢谢!

网友A:
M0.M1靠什麽驱动,Y0,Y3没有输出和这个有关

楼主:
通过D100到D107比较的结果使Y0到Y4作通断的

网友B:
楼主用DMOV指令传送数据时错误了,你这样会导致数据出错双整数传送也要使用32位的双整数接收才对,你再看一下自己手写的程序就知道错在哪儿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比如FX的32位指令,执行DMOV K30 D100,会占用D101、D100两个数据寄存器。

楼主:
学到一点了,太谢谢楼上的大师们 ,你们很给力,没想到有这么多大师帮忙,我一定努力学习,谢谢了!!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 你看看你传输的数值都很小 为什么要用DMOV 呢 直接用MOV就好啦
少于65536 的就可以用字传输啦。。。省很多寄存器。。。又不容易出错。。。了解一下字 字节 双字那些基础

网友B:
哦,原来这里有这么多高手呀!大家可以加我QQ:294314727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C:
可能因为后面的运算,是双字的吧,所以用了32位指令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