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0):
我有一台台达esPLC用来学习编程,但没有USB编程电缆,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来制作,或者在那购买便宜点,

网友A:
买条标准做好的吧 USBACAB230  USB接口台达DVP系列PLC编程电缆,,带指示灯,3米

网友B:
USB转COM的转换器+一条DVPACAB215电缆;

楼主:
台达PLC编程usb电缆
多少钱一条啊,可以货到付款吗《我不想跑银行》

楼主:
USB转COM的转换器
是不是转换器的一边是9针接口,一边是USB接口啊,多少钱一个啊,可以货到付款吗,《我不喜欢跑银行》哈哈,希望以后多多指点啊

网友A:
不想去银行,可以用淘宝的
或是直接附近的供应商买

楼主:
我按你说的买了一条可插上去没反应啊
买条标准做好的吧 USBACAB230  USB接口台达DVP系列PLC编程电缆,,带指示灯,3米

PLC 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低压ROBOT CNC
三菱SSSS
深圳
fumz78@163.com

你那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条标准做好的吧 USBACAB230  USB接口台达DVP系列PLC编程电缆,,带指示灯,3米

PLC 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低压ROBOT CNC
三菱SSSS
深圳
fumz78@163.com

你那又吗,

有的

网友C:
串口 USB口的电缆都有的

网友D(2012-10-23):
0.0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