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

楼主(2011-09-10):
求KND伺服器驱动器原理图

网友A:
你可以找厂家要。
CN1--接数控? CN2--接反馈(编码器)? 记不大清楚了,自己确认一下。
再就三相电源,三根电机线。地线。
好象差不多了。

楼主:
主要是为了维修它

网友B:
找到大家共享一下。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