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0):
奇怪的报出OC故障。求助各位前辈、高手解答?

炼钢厂转炉倾动采用四台132KW、额定电流265a、8极变频电机用“一主三从”共轴控制,其中一台(为从动)变频器容量为160KVA、变频器额定电流260A。运行中报出“OC”过流。检查故障轨迹数据,输出频率0.29Hz,输出电流235A。从该数据看,远未达到变频器OC保护电流值,为何报出?奇怪的是复位后可以运行2-4小时不报。近来天气转凉,连续运行3天均为报出OC故障。求助各位前辈、高手解答? 另外,非常想了解安川变频器输出电流检测和OC电流检测是否同一传感器检测,能否详细解答?

网友A:
变频器过流
今年我也碰到过变频器报过流,说说我数处理过程,选用手盘电机是发否过载,再判断电机是否有问题,轴承间隙

网友B:
这不是类似我之前遇到的吗?我们换了大一等级的变频器就好了,这是为生产的临时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