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0):
最近修一台变频器汇川md300,11kw的,带3kw电机没问题,带15kw报故障err02或erro4,电容已全部换掉,电压输出平衡,参数也没问题,考虑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想测一下各个驱动的带负载能力,因为是一体化模块焊在板子上,请教,不拆模块可以测吗,像咸工书中所说的那样,串一电流表加一负载电阻?
erro2加速过电流,err04恒速过电流

网友A: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我还没懂什么是振动盘

网友B:
报过流时实际电流值有多大?看看是真报还是假报

楼主:
实际电流和用钳形表测量一样大14安培左右

网友C:
没有问题了,你超过负荷了!

楼主:
看来,只有只有自己动手做试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