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sr指令不动作

楼主(2011-09-11):
FX1N的CPU,Y0和Y1分别发脉冲控制2台电机。我用的是在sfc步序中比如S4,S7等直接加载DPLSR的指令,但是有时候,用Y1发脉冲的PLSR的指令在其他条件到位情况下,就是不执行,有时候又是好的,不过好的情况不叫少见,纳闷了。这是什么情况呢,有高手可以提点下1N发脉冲的那些PLSY,PLSR,DRVI,DRVA指令一个程序能无限次使用吗,使用后要不要复位什么的

网友A:
用顺控指令再控制高速脉冲指令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将顺控改为置位复位辅助继电器就行了!有高手可以提点下1N发脉冲的那些PLSY,PLSR,DRVI,DRVA指令一个程序能无限次使用吗,使用后要不要复位什么的????这些指令只能在主程序内出现一次,你要使用多次的话用辅助继电器并联输出控制就行了!!!

网友B:
1个FX1n的PLC 的PLSR脉冲输出不支持两个吧,一个脉冲输出加一个脉宽调节倒是支持的

网友C(2011-11-24):
三菱脉冲输出指令的动作是要处理,否则会出现双线圈,即使使用步进指令将程序隔开。。。

网友D:
Y0 Y1好像是组合起来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