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

楼主(2011-09-11):
台达PLC编程电缆和三菱的同吗?   台达的一根要多少钱啊

网友A:
两者的编程电缆,不同。

网友B:
和三菱的不一样,价格具体要看电脑这边什么接口,质量有区别,价格也有高有低

楼主:
S232通信接口

网友B:
232接口线,DVPCAB215   RS232 接口台达PLC 的编程电缆,长3米

网友C:
口的型号是一样的,但一个是RS232,一个是RS422;

网友D:
不一样,只是接口型号一样而已,一条不要多少钱的

网友E:
不一样的,但钱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