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1):
各位高手,请问你们谁知道怎么用s7-200plc怎么和abb变频器acs510走modbus通讯,我看了ABB的说明书,就是不理解怎么使用这个寄存器的控制字,比如是一次性发一个控制字给变频器的40001,还是要分几次发(比如先发16#06,再发16#07,再16#0F)还是别的?最好能给个程序看看!!!谢谢!!!!!!!!

网友A:
我只用过西门子和西门子变频器通信!

网友B:
添加通讯卡件,实现DP通讯……

网友C:
来看一下。。。

楼主:
我是用MODBOUS通信。有谁做过,希望指点一下小弟@@

楼主:
主要是我不知道用PLC启动启动变频器,用功能码06直接发个控制字节给变频器的40001寄存器(比如发个16#FF给40001),还是要分步进行操作的??请搞过的大侠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D:
用S7200的MODBUS master库做很简单

楼主:
这些我知道啊,主要是我不知道用PLC启动启动变频器,用功能码06直接发个控制字节给变频器的40001寄存器(比如发个16#FF给40001),还是要分步进行操作的??请搞过的大侠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E(2016-08-31):
这些我知道啊,主要是我不知道用PLC启动启动变频器

网友F:
先发h476 初始化,再发h47f就启动了,一次发一个数据,不可以同时发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发h476 初始化,再发h47f就启动了,一次发一个数据,不可以同时发的。
不应该这么简单的!这个变频器控制字有好几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