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1):
小弟配电柜中有一断路器是德力西CDM1L-225M无故频繁跳闸,
系统有PLC控制37KW电机两台,两台运行电流分别是70A左右,该断路器有分励脱扣器,小弟已检查分励脱扣器线路无故障,系统也没有超载,为何老是频繁跳闸??莫非德力西的就这么靠不住啊!!!!该断路器为新断路器

网友A:
看看输入输出接线是否松动!!!!!!!!!!!

网友B:
断路器应选择负载的2倍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