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

楼主(2011-09-11):
各位同行大家好
                         本人用变频器不多,公司里有各种不同的变频器,大家都知道变频器一般是很少出问题的,然而正是这样我们这些想学习的人就有点麻烦了,很想知道变频器和电机要如何配用,有哪些参数依据等。非常感谢热心回答的人。

网友A:
好好看 看你们公司所购变频器的说明书吧。

网友B:
变频器和电机的匹配也是应该看看电机的型号、功率、还有是电机是用在那种设备上用途是什么、这是一些常见的依据

网友C:
变频器多少KW电机配多少KW,如考虑余量变频器可设当放大一点

网友D:
最常用的就是多大的电机配多大的变频器,有的是专用的变频器,这个要注意

网友E:
说明书写的应该很全面

网友F:
根据功率,电压,性能等,多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G:
我们这变频器不多,不知大家最常用啥牌子的

网友H:
配功率没有什么了,正常是大一人规格就可以了。主要是要调整控制参数。这个要有说明书才知道地址的,一般调整4个地址:控制方式-----端子控制还是面板控制,厂家默认为面板控制。
速度调整-----出厂值为键盘调整,如果要外接电位器,那也是要改设置的了。加减速时间----多为20秒,这个一般都要改掉。正常设置为1.5秒就行了。我有一种机器设置为0.1秒,要求马上停车。还有很多不常用,但用得到的:电压----频率----报警输出项选择-----载波-----转矩-----多段速--------多着了,有说明书就慢慢看吧

网友I:
电机额定电流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即可。但注意,不要小于变频器太多了,如果是矢量控制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必须要大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1/4以上并小于变频器额定电流这个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J:
有没有西门子 或 欧姆龙的变频器啊/?有的话 找本说明书看看吧    施耐德变频器那些代码比较讨厌的(难看)

网友K:
大家说的对~只要认真阅读说明书~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网友L:
说明书上有了,多数用代码,一种品牌一样,富士变频器是汉字版本,简单易调。

楼主:
不管怎么样,先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以后有不懂的在请教大家。

网友M:
最好是买一套,电机和变频器是一个牌子的,这样很省事,不过久是价格贵点。

网友N: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