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1):
我用的是维纶屏MT6056I报警显示时出现乱码是怎么回事,我请教个别的同事说是字体没有选对,但我选过很多的字体都不对,请问要选择什么字体。

网友A:
我记得我用过是选择宋体

网友B:
你把字体大小和报警条的尺寸再检查一下

网友C:
我就把所的字体都装进去,然后就不管了。不过新装系统后就要注意了。换电脑下载程序时,也是会出现这个情况。最好是仿真一下,看一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