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看看这是什么板子

楼主(2011-09-11):
(无正文)

网友A:
像电源板

网友B:
呵呵,楼主不大方啊~!

网友C:
就只有一块板子,还是知道大致用在哪里的?
如果不是见过类似功能的板子,或者知道什么设备上需要类似功能,一般不好判别;也就是需要阅读面、经验和推想。
可以根据电路板上的元件,大致判断其功能、猜测其用途——以缩小判别范围——然后加以比对、印证。
当然,若是局部电路、或不熟悉的领域等,可能难以判别;但看图上含电源变压器、功放管(可能是)排列整齐,元件字符又未被擦去、还有端子标识,是可以猜猜的。
不过,说了这么多闲话,我却判别不了,我见过的电路板很少。

网友D:
像驱动板呢。

网友E:
发这个么东西让人猜,我认为这叫:打板子

网友F:
楼主故意的吧?呵呵

网友G:
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