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1):
哪位老师能给个下载地址啊

网友A:
NJ的编程软件为FLEX PC Programmer,非常容易找寻,不包括PDF文档的话,只有5M不到,且已经将近10年没有做版本更新了,当然,也可以使用Standloader软件,不过这个软件比较难找,主要在台湾地区使用,对NJ来说,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Standloader支持了在线模拟而已。

另外,没有听说过富士为NJ出过什么USB编程电缆。

楼主:
网上买的USB线是USB-CNV3,听说可以用的,只是软件要新一点的才支持。网上找到的版本都是1.00.028和1.00.029两种,都是很老的,英文版的又不会用,所以想问问哪位老师傅手上有新一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USB线是USB-CNV3,听说可以用的,只是软件要新一点的才支持。网上找到的版本都是1.00.028和1.00.029两种,都是很老的,英文版的又不会用,所以想问问哪位老师傅手上有新一点的

1.0版本的存在巨大的Bug,且其中文化没有得到富士的认可,因此还是请你使用2.0版本以上,鉴于富士除了SPH机型外全部停产,因此2.1.35版本将是最后一个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已经问世7年了。

另外,富士的CNV3线缆是没有USB的,网上的是自制线缆。

网友B:
呵呵;线是不可能通用的;单形状就不一样;

楼主(2012-02-18):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USB线是USB-CNV3,听说可以用的,只是软件要新一点的才支持。网上找到的版本都是1.00.028和1.00.029两种,都是很老的,英文版的又不会用,所以想问问哪位老师傅手上有新一点的

1.0版本的存在巨大的Bug,且其中文化没有得到富士的认可,因此还是请你使用2.0版本以上,鉴于富士除了SPH机型外全部停产,因此2.1.35版本将是最后一个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已经问世7年了。

另外,富士的CNV3线缆是没有USB的,网上的是自制线缆。

Regards
请问哪里有2.1.35版本的可以下载,是中文的吗?在网上搜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