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1):
正泰塑壳空开能送不能分断是什么原因 怎么调节

网友A:
“能送不能分断”,不能分断,是指不能人工分断、还是不能自动跳闸,额定电流是多少?
如果开关不良,就更换吧。

网友B:
是不是触头熔融在一起了。

网友C:
不能分断是什么样的情况?手动时拉下(空空)的还是什么回事,(空空)的话,里面的机械机构坏了

网友D:
机械结构坏了

网友E:
换施耐德的

网友F:
正泰的垃圾!

网友G:
拆开检查一下,不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