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2):
上图为:CPM1A-20CDR-A-V1

用的是USB-CIF02连接线,软件是CX-P7.1  可以自动在线上传及下载软件(用手编写好在PLC里面的程序,上传后修改程序后也可以下载到PLC)。

直接用软件写好的程序怎么都无法联系上PLC,问题关键好像是端口怎么都改不过来! 电脑生成的端口是COM6 手动连线的时候这个端口改不过来。

USB-CIF02连接线,USB接口的欧姆龙PLC编程电缆,带通信指示灯。连接欧姆龙CPM1 /CPM 1A/ 2A /CQM1 /C200HS/C200HX/HG/HE和SRM1系列PLC,经CS1W-CN114电缆转接后可连接CS/CJ/CQM1H和CPM 2C系列PLC的外设口。

手动连接的时候需要在新PLC属性里在网络类型里的驱动里设置所连端口的,如果在那个下拉菜单里选不到虚拟出的com口的话可能是电缆的问题了,USB-CIF02连接线毕竟不是欧姆龙专用电缆。建议用欧姆龙的USB转串口的电缆,型号:CS1W-CIF31

CS1W-CIF31 真正的工业级USB转RS232 转换电缆

CS1W-CIF31 真正的工业级USB转RS232 转换电缆,带通信指示灯。支持传统 RS232 接口的各种 PLC 编程电缆

楼主:
电脑与欧姆龙PLC的连接线

网友A:
哦,原来这里有这么多高手呀!大家可以加我QQ:294314727一起学习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