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误动作

楼主(2011-09-12):
各位大侠麻烦帮我分析一下,我使用的是三菱MR-J2m-10DU的放大器和HC-MFS13 100W的伺服电机,在没有任何信号驱动电机的情况下,该马达却偶尔误动作0.5mm以上,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A:
楼上的 兄弟,伺服电机编码器不好换吧???

楼主:
谢谢!但是这个电机在设备上就根本没用过,这几天突然偶尔出现这种异常,会不会有什么干扰啊!

网友B:
电机没装好?

网友C:
应该是你的控制器受干扰引起,你的电机在误动作0.5mm后,有时重新上电,突然又好了,是吧

网友D:
干扰的可能性较大,你屏蔽做得怎么样啊。

楼主:
每次出现这种故障后将电源重启一下接好了!

网友C:
那就不用想了  肯定是你的控制器受干扰了,查一下干扰源吧,主电源是一个重点盘查对象,控制器旁边有没有干扰比较大一点在做实验之类的也看下

网友E(2011-11-01):
估计干扰较大!

网友F(2012-01-01):
如果伺服使能ON的话,有外力碰到也会稍微动一点

网友G:
很可能是干扰,脉冲单独给个电源试试。

网友H:
我也很想了解一下伺服电机的知识,伺服电机是个大趋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