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2):
我家有台发电机空载时电压很低,但带负载是电压有且能正常工作我问别人他说就是这种发电机(老式10KW三相交流发电机)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发电机请解释下?
还有就是这发电机用二跟火线带电焊机是电焊机不起火要带一动力(如三相电动机)才能起火但这样很浪费啊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这问题啊!拜谢!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

楼主:
没人回答吗-_-!

楼主:
师傅们在啊

网友A:
学习
你那种电机应该是三次谐波励磁的,它的工作原理就是空载电压低,加了负载电压就升高<特别是纯电阻的负载电压会升很高>基本上都是些小容量的电机.
 所以你可以把空载电压整的低一点.

楼主:
谢谢,那师傅电焊机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我估计原因:电焊机工作其实就是变压器工作,它的功率因数比较低,所以在那个电机上电压没有怎么升高。你带了电机后使电源电压升高了。你可以试试找个电水壶接上去,这样它电压也能升高。
 可以试试,看看结果。

楼主:
谢谢,有没有不带负载的可以工作的

网友B:
还有这样的发电机啊,这种发电机设计是针对什么呢?

网友C:
二十几年前,邻居就有一台这样的发电机,空载发不起来,这是正常的。当时发动了居都来免费用他的电,帮他进入生产状态。

网友D:
励磁线圈和主线圈在空间分布的原因使发电机的输出特性发生改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的发电机啊,这种发电机设计是针对什么呢?
是呀,哪位高手来解释一下

网友F:
可以在发电机输出
星接个二十uf左右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