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授权问题

楼主(2011-09-12):
各位高手,我刚安装了WINCC flexible 2008软件,但加了授权进去还是现实下面图中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当无授权的情况使用软件,软件会自动生成14天试用授权,此时,正版授权会更替,非正版授权由于是采用直接复制的方式,因此,会存在,此时,试用授权仍然生效。
所以,这位D版用户,请去隐藏目录AX NF ZZ下删除所有授权,然后重新授权。

楼主:
我去试试看行不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