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2):
三菱Q系列PLC CC-LINK 通信ALARM 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

  现有三菱Q系列PLC 组合模块,其中有两块CC-LINK主站,CC-LINK 1主站所连接的是远程I/0站,通信正常;CC-LINK 2主站所连接的是远程设备站(A/D模块、D/A模块)其中有部分远程设备站D/A模块“RUN"LED 会以0.5S闪烁,断电后恢复正常,过一两天有会出现同样问题。

现对策措施:1.检查CC-LINK 通信CABLE并紧固。
           2.检查终端电阻(110Ω)且连接可靠。
           3.主站CC-LINK1和CC-LINK2 交换。

远程A/D模块最右下方的地有10几站未接地,是否有影响。

远程D/A模块是控制单相MOTOR 控制器,连接模拟量输入。

先谢谢个位高手,请帮忙分析,不慎感激!!!

网友A:
RUN是读写数据发生错误,看下发生这情况时,有没有其他的不正常的现象,这些站的数据是不是异常

网友B:
站点模块本身发生错误通用会通讯不良,CC-LINK连接采用标准CC-LINK高性能电缆或者CC-LINK高性能专用电缆,其中前者是3芯屏蔽线(线芯0.75左右),后者是5芯屏蔽线(电源线芯1.5左右,数据线芯0.75左右

楼主:
多谢版主的提议,RUN灯在闪烁,可是通信仍正常,只是偶尔会发生CC-LINK AL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