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2):
各位大侠表情我用wincc flexible 2008和S7-300仿真软件进行通信模拟,用仿真的PLC能控制仿真的触摸屏,但是用触摸屏上的开关来控制PLC的I/O却行不通,是不是不能控制的,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控制PLC的输出点没有任何问题,输入点对于触摸屏来说是只读,这是常识问题。

网友B: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估计你的问题应该出现在你的开关用的是I0.x把,你把I改成M0.X试一试 就可以了 仅供参考

楼主:
不错,我的开关是用I0.0的,我自己试过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