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2):
我有一批工件,要进入一个二米高,一米宽,三米长的箱子,在进入箱子前能否能否通过工业摄像机来判断,我的这每一个工件是否超长或超宽超高了,如果超了就通过plc输出报警,工件是悬挂着输送过来的,如果可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系统应该比较昂贵,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更好办法

网友B:
在进口增加限位开关,超过标准尺寸触发限位报警,如果用CCD的话,把环境对比弄明显些,30万像素的就可以识别出来(可能跟具体产品有关)。

网友C:
用光栅就可以解决,有必要搞那么复杂吗?

网友D:
我觉得也是安全光栅很简单,像我们以前和一个非标客户做的,就是用安全光栅,
当然用视觉也可以,但要看实际的工作环境,一般的视觉应该就可以,
我是做得利捷视觉和光电产品的,安全光栅相对简单点儿,
13621737136

网友E(2011-11-01):
这个用视觉 可能需要视野比较开阔的相机 分辨率高,可能相机比较难找,算法倒是不难~

网友F:
视觉方面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基本上没那么大视野的设备的,有的话也是超昂贵的,还是光栅吧,方便,省钱就万把块

楼主(2011-12-26):
光栅不太好做吧,因为工件挂上去后要求马上检测,不是工件在离开工位后再检测的